楼主(2010-07-13):
如果PLC输出点坏了,更换输出点应该怎么做?我刚刚接触,向高手,低手,高低手敬礼了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A:
1、将输出点接线接到备用点上
2、更改程序中原地址为新的地址。

Regards
  • 下载积分:+3(sddysk)

网友B:
    1、用螺丝刀把PLC外壳中间的四个卡顶下
    2、用电烙铁取下坏的输出点的几个插脚,可以用吸锡器辅助
    3、同样的方法取下好的输出点,调换之
    4、装好PLC
  • 下载积分:+3(sddysk)

网友C:
    1楼2楼和和起来就是完美的.支持你们.

网友D:
    如果输出点有余量的话,直接换点,然后改程序,没有就只能像二楼那样了!
  • 下载积分:+3(sddysk) 热心助人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E:
    像有些是很容易更换如三菱A系列,直接拔下输出模块后,打开外壳将里面的继电器拔下,换一个好的上去。如果不是那只能打开外壳动用电烙铁进行焊接,只要有一点电子基础这个应该不是问题,换管子或者换继电器都一样(查手册找相应的型号)。简单方法楼上已经说了改输出地址是最简单的办法,合适在现场服务时用,话说任何工作都不是死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操作方式,为什么有经验的说法呢就是这个道理。
  • 下载积分:+3(sddysk)

网友F:
    输出点有多的就可以直接改,没有就拆开换继电器
    如果是松下的话就不行了,没办法换(上周我就借人家的手编改点,还好有1个多余的点)不然就
  • 下载积分:+3(sddysk)

网友G:
    程序读不出来的话就直接换继电器吧,反而更方便
  • 下载积分:+3(sddysk)
  •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