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字的— x 0 1 * 分别代表什

楼主(2010-07-13):
看梯形图所明书,状态字的— x 0 1 *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不胜感谢

网友A:
代表状态字的状态啊,至于哪些状态,请阅读STL编程手册的关于状态字的部分。
Regards

楼主:
能否,再详细点,因为才学的。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再详细点,因为才学的。多谢
才学才让你去看手册啊,否则就是打屁股了。

网友B:
0表示程序的编程状态(就是所谓的常开)。1表示程序的实际值(由于程序逻辑运算得到的结果)

楼主:
那么“-和x表示什么,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