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4):
RT,我想要用一个旋转编码器测速 然后通过输入PLC进行运算   请问编码器的信号能直接接入PLC主机嘛?

网友A:
能,PLC上面有对应编码器的点,只要你在PLC设置里设置高速计数器,就可以,,不知道你的编码器是格雷码的还是增量的
诚心诚意

楼主:
绝对式和增量式的接线会有什么不同吗?在PLC编程里面有区别吗?还有 不是直接将编码器输入接入PLC就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了吗 还要进行什么设置呢

网友B:
1、绝对式和增量式的编码器原理就不一样,接线当然也不一样。我们一般用的都是增量型,只需要注意极性不错,信号能被PLC识别就可以了,然后开始记录转过的脉冲得到数值;而绝对值编码器读的是编码,跟脉冲信号没有关系。
2、在PLC中的编程就要根据它的原理来区别:增量型上电后要回一下原点,然后开始记录脉冲量得到实时位置,而绝对型的则不用回原点,因为它本来读的就是这个位置对应的编码,即使断电状态下位置变动了,只要不是抬着小车移动它,这个位置时不会变的。增量型计数只需要从对应的计数器号把位置数据拿出来,而绝对式则要用指令将编码转换为位置数据----如果是不支持GRAY指令的PLC,还要自己做大段的程序来转换。增量式还涉及到脉冲频率的问题,小型PLC支持的最高频率有限;绝对式则主要是点数的问题,小型PLC提供的IO点有限。
3、编码器接入PLC并不是随便接的,你要根据PLC提供的高速计数器编号查到它对应的编码器输入点,这样才能正确的读出数据来----对于增量型的,这也就是所讲的设置了吧。
4、以上讨论都是基于小型PLC使用编码器的方法,你要加模块、或是对于大中型PLC,并不适用。

网友C:
能,PLC上面有对应编码器的点,只要你在PLC设置里设置高速计数器,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我用的是FX2N-48MR的PLC,如果我用X003接编码器,那么对应的高速计数器是C238,那我能写SPD   X003   K100   D20    来进行测速?

网友D:
你要是使用的是一相一计数输入可以的

楼主:
如果编码器有A B Z三相输出,那是用一相一计数的接线是只用接A相,其他两相不管的意思么?

网友E(2011-05-13):
才接触学习一下。

网友F: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