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加法指令得出的结果跟用CCD指令得出的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0-07-14):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看看这程序,为什么用加法指令得出的结果跟用CCD指令得出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A:
CCD 是通信校验,
你去看一下通信数据的校验吧,
这可不是十进制加法哦

楼主:
我是要用CCD来求plc与变频器的校验和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知道plc有什么问题,换了一台plc就可以的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