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4):
DC5V的电动球阀与DC24V的电动球阀在性能和成本上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价格相差较多

网友A:
那肯定DC5v的贵啊,

楼主:
那里,24V的贵

网友B:
个人觉得不是电压决定价格,应该是元件的性能要好点,,看看他们的参数吧,肯定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C:
引用楼主阿祖于2010-07-14 12:25发表的 DC5V的电动球阀与DC24V的电动球阀在性能和成本上有什么区别 :
DC5V的电动球阀与DC24V的电动球阀在性能和成本上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价格相差较多

从设计上来说:阀体是一样的(同一口径)就是线圈不同,也就是说5V和24可以通用阀体
至于价钱我认为成本是相差不多的

楼主:
DC5V的是不是没有24V的经用哦,看它的参数,它们的扭矩是一样的,
到底用5V的好呢还是24V好呢,价格上5V的便宜一点

网友D:
电压与性能不能够成正比例,还是根据实际设备上的供电条件选择相关的电压等级器件。

网友E:
要是系统24V电压好取就用24的,要不就用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