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4):
   各位最近怎么没有回复的啊。我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MOV    D511        K2M10     这条指令说是自动调谐确认。想问各位它是怎么确认的呢。请高手详细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传送D511的内容到M17 M16 M15 M14 M13 M12 M11 M10
具体什么用要看你的全部程序啊
自学

网友B:
一楼说的不错啊

网友C:
    要结合程序编制要求,才好确定这条指令的用途。
    或者根据“自动调谐确认”的原理,判断该指令是如何确认的(或者判断这条指令是否用于该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