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区分这三条指令

楼主(2010-07-14):
请大侠帮忙区分这三条指令,谢谢

网友A:
这就是普通的传送指令嘛,当X0的时候把D8140里的数据送到D130里去

网友B:
其实这三条指令的执行结果是一样的,但第执行的条件不一样,第一条与第二条的执行条件是X003的上升沿,第三条执行条件是连续执行型.
总结一句话是扫描周期的问韪不好用言语表达

网友C:
三条指令一样的效果,都是X0上升沿时将D8140的值传送到D130。
第一行是在检测到X0上升沿时执行后面的动作,第三行是在X0上升沿时执行MOV动作,一个是对后面起作用,一个是对自身起作用,自己想想吧,这东西难解释清楚

网友D:
1和3效果一样,2使用两个脉冲指令纯属脱裤子放屁,对不起,我粗鲁了。
Regards

网友E(2010-10-08):
5楼正解

网友F:
五楼讲的太好笑了,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G:
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H:
走过路过 长长见识 达到的目的是一样 都是避免重复传送

网友I:
三条指令结果是一样的,第一条是利用输入触点上升沿,产生脉冲。
第三条是利用输出MOV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