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4):
一个朋友遇到如下问题,我去现场看了,并且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现向各位高手请教,望不赐吝教:
一台设备使用西门子314CPU,并且有几个DI、 DO 、AI 、AO模块,其中一个AI模块(采集温度)没有任何报警,昨天早8点突然出现了触摸屏显示温度最大值,监控程序也是显示最大值32767,更换模块现象依旧,查找外部原因,未发现毛病,但在中午11点左右自动变好,第二天又出现相同现象。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问题已经解决,我怀疑是设备厂家在程序内部做了手脚到一定时间后就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但是检查程序未发现异常,随即把CPU的时间改了退后一年,今天打电话询问朋友,问题解决,今天未出现类似现象。

网友A:
可能是接线松了或者传感器坏了。

网友B:
尝试更换温度传感器看看,或者可以监控一下为什么温度值达到最大值,呵呵

网友C:
如果温度显示是最大值,应该外部信号是最大值,更换模块不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模块本身没有问题,应该把外部输出的信号量一下看看是不是正常,有条件用信号发生器进行模拟一下,如果正常的话应该是外部信号的问题,如果不正常那应该是模块或者内部程序的问题。总之查此类问题应该遵循先外部再查内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问题已经解决,我怀疑是设备厂家在程序内部做了手脚到一定时间后就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但是检查程序未发现异常,随即把CPU的时间改了退后一年,今天打电话询问朋友,问题解决,今天未出现类似现象。

网友D:
我觉得是传感器有问题,换个新的吧

网友E:
我遇到这种情况太多了,大多数是外部问题!

网友F:
我觉得大概有两种可能性:
1。采集温度的电缆受到干扰
2。触摸屏和PLC间通讯受到干扰

网友G:
如果AI和程序都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干扰。可将AI负端接地或24V地。
哥用酒瓶换酒喝

网友H:
你看那可能

网友I: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J(2011-03-21):
我也是同样问题,信号线只要接一根就变极限值了。通道检查没任何问题。知道怎么解决的指点一下啊我QQ:303770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