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USB转换的PLC数据线

楼主(2010-07-14):
请问一下那位大虾知道松下USB转换的PLC数据线需要多少钱一条呢?

网友A:
应该在200元左右吧

网友B:
具体系列型号,有的用打印机的USB线就可以,市场2元一根。有的是USB--COM+PLC的,市场上良莠不齐,价格也不同。

网友C:
我买了一个.专用的..160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D:
买1条USB转串口的线,那不就可以通用?

网友E:
买USB8550或者是8551,大概是这个型号,我以前用过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F:
打印机线子就可以用
CCD视觉检测系统
qq:282944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