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6000与FX2N在线模拟,联不上怎么设定

楼主(2010-07-14):
威纶6000与FX2N在线模拟,联不上怎么设定。我FX2N用的是USB-SC09-FX电缆,电脑与FX2N能联上,用威纶6000软件做在线模拟就不行,请教了!威纶6000软件和FX2N PLC串口通信分别怎么设定

网友A:
这两个型号很容易用啊,两个软件都设置成默认值即可通讯。
本人之前遇到的问题是MT6000串口烧坏,换屏OK。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