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自带的RS422串口能不能利用起来与PC通信

楼主(2010-07-14):
小弟有一个PLC,还没买外加的串口模块,想到能不能通过PLC自带的RS422与PC机之间实现串口通信?请兄弟们赐教,谢谢
如果哪位兄弟弄过,能否发我一份详细的资料,3Q
442760761@qq.com

网友A:
!
不行!
要加232BD或485BD

网友B:
可以通信,直接用SC-09线就可以了。

网友C:
完全可以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同样的问题,希望那位师傅指导指导,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
我想补充一点,PLC与PC通信不是指PC通过三菱编程软件对PLC进行读写操作,而是有在正常情况下PC机可以接受PLC发出的信号,PC也可以发送给PLC动作信号

网友E:
可以,编程口通信,就是地址换算的时候和加模块的不一样,网上资料多的是

网友F:
线接对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