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变频器控制电机严重偏流,转速还不稳。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0-07-14):
变频器控制电机严重偏流,转速还不稳。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如果电动机正常应检查变频器三相输出,包括三相驱动和IGBT。

网友B:
你的马达是否正常。换个变频器试下。如果还是老样子。就换马达。还有你的马达是否适合变频器调速。

网友C:
在排除变频器输入干扰和连接电缆绝缘问题的前提下,(方法变频变更为内控;电缆用兆欧表检测断开与输入/输出的连接)试着更换电机试试。如果否则只能检修变频器或者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