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14):
请教兄弟们哥问题
有五个温度采集点,当1.其中三个达到某一设定温度值。2.时间是早9晚5。当两个条件都满足时,输出一信号!
请教怎样设计最为合理!

网友A:
你的问题我只能这样回答:温度控制尽量用大于;小于。不要用等于避免动作频繁。做一个实时时间加前面的条件。根据不同的要求作输出,如置位(S)/复位(R);直接输出等。
下载积分:+3(snow2413)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怎样 ..

网友B:
用计数器计数啊

网友C:
恩,用计数器,有温度大于设定值时,一个上升沿加1,若计数器大于3且时间符合则输出信号。

楼主:
谢谢大家!
请问怎样设计合理啊,用什么型号的模块,温度怎样采集,不用PLC能否搞定?

网友D:
PLC的模拟量模块可以用,温度采集得根据你的温度范围来选了,温度不太高的用pt100好像就行,高点的用k偶,具体你找个卖测量仪器的问问就行了
关于控制方面,温度最好设定一个范围,比如10-11度,这样不会频繁动作,温度不可能在一个点一动不动的。至于时间,在PLC里把系统时间读出来,然后自己根据要求处理。
下载积分:+1(snow2413) 谢谢!

网友E:
时间比较加温度比较就OK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