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编程口调试问题

楼主(2010-07-14):
我在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FX2N PLC 编程口时 我发送了
05 30 30 46 46 42 52 41 58 30 30 30 30 30 35 30 45
意思是要读出站号为0的Fx2n系列PLC的X00到X04共5点的状态值,延时100ms
显示的结果如图,请问一下各位我的十六进制代码有没有搞错,或者还是软件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好好看看协议,发送的指令代码好像没这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