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高速计数器子程序里的时间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0-07-14):
进来碰到要用高速计数器的程序,在子程序里用了 时间继电器,但这时间继电器不 工作,请问是 不 是在子程序里不能使用时间继电器啊 ?谢谢!

网友A:
条件不满足时不工作

楼主:
hlq_0815 ,请问是什么条件,时间继电器的前面我 就加了一个常ON,但就是不工作啊?麻烦你指点详细点,谢谢!

网友A:
并非你时间继电器本身的条件。举就如你把时间继电器放在跳转指令里面一样,跳转指令的条件不满足时也不工作。反之工作

楼主:
hlq_0815你有这方面的资料或教程吗?能传给我吗?谢谢!我找了很久找 不到,实在是没办法了,
467853687@QQ.COM
,谢谢 你 了 !

网友A:
编程手册里面就有:
在中断任务内不能保证以下指令的动作。
定时器(TIM/TIMX)
高速定时器(TIMH/TIMHX)
超高速定时器(TMHH/TMHHX)
累计定时器(TTIM/TTIMX)
多输出定时器(MTIM/MTIMX)
长时间定时器(TIML/TIMLX)
块程序的定时器等待(TIMW/TIMWX)
高速定时器等待(TMHW/TMHWX)
PID 控制(PID)指令
故障点检测(FPD)指令
串行通信(STUP)指令

网友A:
在中断任务内不能使用的指令
以下的指令在中断任务内不能执行。在中断任务内执行时ER 标志为ON 不能执行指令。
但是把中断任务作为追加任务来使用时,能够使用以下的指令。
助记符 指令语句
TKON 任务执行起动
TKOF 任务执行待机
STEP 步梯形图区域
SNXT 步梯形图步进
STUP 串行端口通信设定变更
DI 中断任务执行禁止
MSKR 解除中断任务执行禁止

楼主:
hlq_0815 ,太谢谢你了 ,程序虽然用其它方法实现功能,但没你指点的话我是没搞明白这些,谢谢你让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