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5):
最近在学习基恩士PLC,但不知其基本指定,求助大侠相助
有基恩士PLC基本指定的朋友无私奉献-----

网友A:
你个小猪在官网上下载KEYENCE的试用版PLC软件再安装,安装完成之后打开软件的帮助里会有全套的编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个小猪在官网上下载KEYENCE的试用版PLC软件再安装,安装完成之后打开软件的帮助里会有全套的编程资料。

还烦高手说明呀,我这里是基恩士正版的软件,我想要的资料像三菱发那样有一本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烦高手说明呀,我这里是基恩士正版的软件,我想要的资料像三菱发那样有一本手册

英文版的可以嗎?

网友C:
把帮助里面的内容打印出来就是手册了.
KEYENCE软件的帮助做的挺不错的、

网友D:
你可以向基恩士上海公司索取,是免费的   kv-1000,3000 , 5000 的都可以

网友E:
楼主可否传一份基恩士软件给我啊,也想学习下.
  • 下载积分:+1(zgf889) 可以呀,共同学习
  •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没关系是一种风度。如果你付出了真诚,却得不到风度,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网友F:
         我公司用的一台xk3190-a1的电子称称煤的重量,前天我在调试的时候把里面的参数H******和L****这两个数值给修改了,原来的不记得了,现在电子称一直都是显示0. 不管是加煤还是减少煤的重量,一直都是显示0.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啊。我要重新标定电子秤是不是一定要把喂料机里面的煤给清干净,我现在标定用的是xk3190-a9的标定说明书(xk3190_a1的标定说明书没有),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公司用的一台xk3190-a1的电子称称煤的重量,前天我在调试的时候把里面的参数H******和L****这两个数值给修改了,原来的不记得了,现在电子称一直都是显示0. 不管是加煤还是减少煤的重量,一直都是显示0.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啊。我要重新标定电子秤是不是一定要把喂料机里面的煤给清干净,我现在标定用的是xk3190-a9的标定说明书(xk3190_a1的标定说明书没有),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同公司的说明书,只是型号差一点没有关系,先就按xk3190-a9搞呀

网友G:
    我这有基恩士使用手册kv_5000_man_kc.pdf和指令集kv_5000_inst_ref_man_kc.pdf.发给你看看,是这个邮箱吧zgf889@163.com

网友G:
    其它型号的也有,如需要请把型号报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