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0-07-15):
小弟菜鸟级别的,请问一个指令问题,请问下面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DSUB C235 D700 D30

网友A:
查编程手册。

网友B:
c235的计数值减去D700(D701)结果放到D30(D3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235的计数值减去D700(D701)结果放到D30(D31)。
害人啊。下次他还直接问,不带查手册的。
\(^o^)/~

网友C:
看手册啊,不然你学不会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也真得是昏,这么简单的一个减法指令竞让我昏了半天,大概是四则运算指令不常用的原因吧,不过还是谢谢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