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例:S7-300PLC通过DP和MM420通信实现电机调速

楼主(2010-07-15):
初学西门子300PLC,最近在做一个实例,即主站为s7-300PLC(313C-2DP),通过Profibus-DP与变频器MM420通信,从而实现对电机的速度控制。电机型号为EN60034。
求变频器主要参数的设置。
在实现此功能的基础上,再通过编码器测量电机转速,通过高速计数器功能实现电机的闭环调速。
在此基础上再添加触摸屏,通过触摸屏可以监控电机的运行速度,监控和设置变频器参数。

楼主:
希望高手能给出用到的相应的软件以及库文件,变频器的参数以及通信的程序实例。
还有就是在做网络组态时总出现安装相应文件,但是无法找到,是不是缺库文件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楼主:
先实现第一步就好啊,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啊。

网友A:
西门子不是有实例?只不过是MM440而已

网友B:
你别这样问好不,先自己做一下,不管错和对,在把不懂得地方提出来,截图上来,你这样好像没人会帮你的

网友B:
不要一直问,先自己去想去做,真的难以攻克的问题在出来问,对你的帮助会更大,还有自己去攻克问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自信和喜悦

楼主:
第一步大体的思路基本上理清楚了,只是硬件还没有到齐,没法去试,在调试之前想确定一些,那样子出故障的可能也小一些。
主要的设置是P0700=6,p1000=6,p918=变频器dp地址,p2009=1。通讯使用的是4PKW,2PZD,通过SFC15和SFC14读写变频器参数。

楼主:
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

楼主:
在做组态保存的时候有时候会跳出来安装,不知道什么原因,谁能解释一下啊?有的时候还跳出来欧姆龙的软件安装。
由于刚学没几天,又比较懒吧,所以问的不太好。见谅啊。

网友C:
用PLC传给一个数,然后变频器用这个值当作速度设定值。

楼主:
这个我是知道的

楼主:
用第二个PZD字传送数据给变频器,把p2009设成了1,传送的就是绝对值了。

楼主:
读取电流用这个程序对不对啊?
0027=001B,读为1。PKW第一个字为101B,无下标,第二个字为0。
返回的电流值存放在MW34和MW36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