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松下A4的伺服,伺服的A相输出有0A+   0A-   GND三条线,请问应该怎么接入plc啊

网友A:
查看你所用PLC硬件手册,找到高速输入点和对应高速计数器,按照说明接入并测试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B:
A4的伺服控制器含有分频输出,好像是5V,你看一下A4的说明书,但是好像ABZ差分的时候接入普通PLC的端口应该响应不了,如果是高速计数器模块就没问题了。我用AB的1746-HSTP

1高速模块试过。

网友C:
使用光藕 隔离解决问题

网友D:
24V直接接入PLC,5V接入计数模块。

网友E:
楼主我把说明传你了,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是这个吧16404006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