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纯作为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0-07-15):
我们都知道FX2N有高速计数器C235~C255,它们共享PLC输入端的6个高速计数器输入端(X0~X5)。现在我想把FX2NPLC纯作为高速计数器来用,QPLC上挂接CC-LINK模块,访问FX2NPLC。关键的问题是怎么通过QPLC把FX2NPLC的计数脉冲传送到QPLC上,注意,FX2NPLC不作为控制器,在程序上怎么体现(QPLC怎么访问高速计数器)?

网友A:
CC-LINK 有對應的Data Register可以使用,

楼主:
楼上大侠 能否说清楚点 ,不胜感激

网友B:
把数据通过To XXXX.....转送过去CClink
然后用Q读取。

网友C:
FX2N你保存好计数器值,然后CC-Link模块有专门的存储区域

网友D:
FX2N还要接一个FX2N-32CCL通信模块才能与QPLC CCLINK通信,通过TO FROM指令就可以读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