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安川变频器V1000

楼主(2010-07-15):
那位大侠能告诉我,安川变频器V1000报警跳OV 过电压,调哪个参数能搞好,谢谢,输入电压380,正常。输出电流也正常

网友A:
不知变频器驱动的什么,如果是惯量大负载的在停车出现OV 只要增加减速时间,如果几个单元的同步系统中出现OV,查看这个单元是否被别的单元拖动在运转,是的话适当提高运转频率。还有就是变频器内部原因。

网友B:
你可以打电话问他们公司售后的,我记得好像是配个参数!

网友C:
如果是拖动惯性大的负载把减速时间C1-02加大,如果连接了制动电阻的话把L3-04改为0或3

楼主:
负载很轻的,惯性也很小的,没有拖动的电机的,是在正常运行中停止的,好像跟加速减速没关系,我就想改L3-17的参数,厂家是740V,我想改大一点,可就是改不了,谢谢高手的指点,
有是2,3天跳一次,有时10小时跳一次,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D:
有可能能是内部其他部件的问题, 可以把过电压检测功能关掉,用段时间看看还有没有同样的现象

网友C:
如果接线和接地没有问题的话,可以试下把L3-04改为0把L3-11改为1看一下情况会不会好转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不知道电压检测怎么改

网友A:
如果变频器使用时间长了,或环境差,试着仔细清理一下线路板。还有是否受什么大设备起停影响和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