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气阀

楼主(2010-07-15):
电磁气阀220V交流电经常烧线圈,测量电压230V左右,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加个隔离变压器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有可能是电磁阀负荷的问题。换一个380v的试试。

楼主:
以前不经常坏。不是一个电磁阀,是6个电磁阀,不是一起坏的。这个坏了那个坏

网友C:
改成DC24V的比较安全

楼主: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前好好的

网友D:
有可能是气压过大,电磁阀超负荷。换一个大的气阀试试看。

网友E:
長時間保持.

网友F:
电磁阀内的活芯和复位弹簧是否脏了或不灵活,还有你的电磁阀是否新换的有质量问题。
心静 思远

网友G:
六楼说的有道理。是什么牌子的了?我以前用亚德客的也是老烧,后来改用新恭的就好了。

网友H:
看看气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I:
DC24V的相对不容易烧,另外电磁阀避免长时间通电,比如工作时长时间要求打开,那就选常开电磁阀,反之选常闭电磁阀

网友J:
有无除水装置和加油装置,压力气体含水量太高,阀芯有阻力,无加油装置,长时间使用阀芯也会受阻加大。阀芯有可能烧坏。还有就是电源有无干扰,杂波如果太多,也会发热烧坏。可以用隔离变压器解决

1162859666@qq.com

网友K:
估计是气压太高,负荷太重,电磁阀无法动作,导致其长时间通电烧坏!!!!!!!!!!!!!!!!!!!!!!!!!

网友J:
不会是气压的问题,气动阀一般都是有先导的,压力只会触动阀芯动作。如果有异物,堵住先导孔,则会出现问题。不知你阀体和气源工作环境粉尘含量高不高,有无过滤设备。一般气动总成都是要有的。

1162859666@qq.com

网友L:
1.气源问题 2.换大一点的电磁阀 3.换24v线圈

网友M:
是不是安装电磁阀处的内部阀芯不到位, 造成电磁阀发热所致啊, 和其他的电磁阀阀芯调一下试试看

网友N:
最主要的还是电磁阀线圈的问题,很多的是长时间通电发热,导致里面的润滑油干,还有的就是阀针后面的固定座安装不好,松一下螺丝旧可以,有可能的就是假冒的产品。

QQ:84818626

网友O:
应该是整个阀体的机械故障。

网友P:
我公司用的AC220V也老是烧,换成DC24V就没有出现过问题了.

网友Q:
在线圈两头串联一个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R:
同意8楼的看法气源的供气有质量要求么

网友S:
检查一下气路部分是不是很脏,把控制气路给堵了造成的

网友T:
电磁阀避免长时间通电 主要跟阀的质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