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5):
请教各路大师,我厂入户有一个IC卡电表在10KV电柜上,倍率是1500,我想问一下这个倍率读出来的就是低压这边的度数吗

网友A:
表上的度数*1500=实际用电。

网友B:
引用楼主xm372494067于2010-07-15 20:21发表的 求教一个高压电表问题 :
请教各路大师,我厂入户有一个IC卡电表在10KV电柜上,倍率是1500,我想问一下这个倍率读出来的就是低压这边的度数吗

高压的

楼主:
高压度数怎样换成低压这边度数??

网友C:
高压度数减去变压器的损耗,就是低压度数。变压器的损耗随负载的增大而增加,满载的时候为变压器容量的千分之一,没记错的话。

网友D(2010-09-29):
嗨,你们怎么都认为电表是直接接在高压10KV上在沙,不是的,它是通过高压电压互感器和高压电流互感器的付边的100V和5A再接到电表的,这样就跟普通电表一样了,其余的你们自己去算了,照明电工都会这些。

网友E:
说不清楚

网友F:
谢谢各位的主教

网友G:
电度表的实际读数乘以1500倍是实际用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