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温度读取.

楼主(2010-07-15):
S7-200温度读取。这二个温度读取经使用后温差太大。请指教

网友A:
两个程序都有问题..............

网友A:
你要正确先把他编程浮点后在计算啊

网友A:
还有你买的是模拟量模块还是直接买的温度模块

网友B:
热电偶的读取的数字量是其实际值的10倍,你那和3000比较没有什么意义!
把读数--双整数---浮点数----除10,就可以了,没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