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如何输出word

楼主(2010-07-15):
如题,如何以word输出梯形图?
树欲静而风不止息!
心静 思远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网友B:
截图,然后贴图。
通过PDF打印机打印为PDF,然后转换为Word,这个效果你会哭出来的。
不过以前我们都是用截图,或者干脆在附录中贴出指令码,那个时候的PLC老师玩的都是手持式编程器,对指令熟透了,不像现在的老师,只会玩梯形图,然后学生也只会玩梯形图,还玩的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