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排气电磁阀不能闭合问题

楼主(2010-07-15):
有六组电磁阀,要求每间隔2分钟打开电磁阀0.5秒。然后间隔2分钟,打开第二组,依此类推。用了PLC编程,后面接继电器。现在的问题是,0.5秒后,电磁阀关不上,气还在流。请问一下哪位大哥知道原因。

楼主:
我的邮箱是
SINGLE_DJ@126.COM
.如果有相关资料,可以直接发向我的邮箱。谢谢各位了!

楼主:
补充说明,在PLC下面,我接了继电器!

网友A:
这与接不接继电器好像没多大关系.可能是线路设计问题,我以前也看过这样的事,后来改线消除了.可以考虑脉冲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B:
用高速电磁阀试试

网友C:
0.5秒后PLC输出信号关断没有?电磁阀控制电压断开没有?你可以用表测量一下,要是控制电压也断开了,应是电磁阀的问题。若电压没断开哪就是控制电路的问题。

网友D:
你用直動式電磁閥是不行的.要用引導式的.不然壓力大電磁閥關不緊.會漏氣

网友E:
综合5楼、6楼的外我还有一个疑点,就是你是否把继电器接成触合自锁了,那样就算PLC断开继电器也不会断开,电磁阀关不了。

楼主:
是这样的,有的能关,有的不能关,不是全不能关。而且,别人拿了一个电路板控制箱就可以控制,所以排除了电磁阀有问题。我用表测过了,在PLC关闭后没有电压的存在,但电磁阀依然不能闭合!

楼主:
我用的是2W-250-25直动式电磁阀,当PLC断开后,继电器输出没有电压,但有几个电阀就是关不上,换一别人的控制柜就没有问题。这倒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F:
可能是多路电磁阀产生了寄生回路,要用吸收电路

网友G:
电磁阀的正常工作,跟管路上的气压大小是有关系的。超过工作压力,打开后就关不上了。你看看你的阀量程是多少bar的,实在不行装个调压阀就好了。1bar=0.1MPa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网友H:
电磁阀上并一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I:
你说的应该是反向脉冲步袋除尘器上的脉冲阀吧,出现这种原因主要是阀芯与脉冲片闭合不严造成的。应该换脉冲片。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J:
用固态继电器带动看下

网友K:
同意 6楼 6楼的说法
道法自然!

网友L:
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
1.你说的是单向阀还是双向阀?
2.电磁阀线圈上有没有电压?(不要量plc输出端,直接量现场电磁阀线圈)

网友M:
1.PLC有输出,查程序,是否程序有错或被干扰误动
2.PLC无输出,查继电器,是否继电器未打开,接点粘连
3.PLC无输出,继电器正常,查电磁阀线圈是否有电,加放电装置
4.PLC无输出,继电器正常,线圈无电,查电磁阀是否损坏或超负荷工作
砖头砸人小心!
下载积分:+1(王大帅) 思路清晰 !赞一个
饿米豆腐

网友N:
换继电器,继电器质量差,我们这就是,攻丝机用的,继电器的线圈断电时总要延迟那么1秒左右,然后才能听见;啪‘的一声才断开。换了欧姆龙的啥事没有一切正常。

网友O:
简单问题有时在讨论时反而变复杂。我做过0.5 ~ 1S的阀控装置,阀使用外先导形式。PLC也加了继电器,没有楼主说的这个现象啊。
首先确认PLC没有输出,而阀还是打开,则考虑阀的原因。推荐在比较短的时间执行装置中使用外先导方式,控制气管尽量短。
继电器我只用欧姆龙和施耐德或者西门子。没有其它原因就是理解把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困惑)先期排除掉。

网友P:
有个方法你试一下,把时间调长点试下行不, 如果不行,就在通电或断电期间找原因,观察线路或阀体的动作是否正确, 如果行则逐渐的减短供电时间,再查找原因

网友Q:
你用的电磁阀是不是自恢复的还是需要通电再往另一方向运动的?别人的控制柜可能有两个点控制两个方向。

网友R:
Y没有输出,电磁阀关不上,楼主测一下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是不是粘死了

网友S:
电磁阀问题,二通阀如果没有背压,有可能会锁不死。

网友T:
同时开关一组气动电磁阀,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气压出现瞬间局部的压降。由于气动阀是气动先导式的,如果没有一定的气压支持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驱动背压)。可以用如下的方法判断一下:在工作不正常的电磁阀进气口用手或者阀门瞬间关闭阀门,看气压满足越4-6公斤然后再接通,如果阀正常关闭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起源管道口径过细,或者气量一次用量太大,或者没有储气缓冲装置,或者气源过小,或者管道过长,或者阀门、气动附件配备过小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自己判断,针对解决。我想你这个系统的问题应该是在一次性用气量过大的情况下没有合适大小的储气缓冲装置造成的,可以就近加大储气罐。

1162859666@qq.com

网友S:
这是二通电磁阀设计的一个难题,不关气源的事
,当二通阀用做排气用时,进气端和出气端会形成很大压差,造成类似真空发生器的效果,应该是真空效应吧。会把阀芯吸住,造成无法关闭现象。所以大家在设计选型时要注意。看更换其他牌子的阀吧。

网友U:
如果是空压系统用做排气的话,用气压阀是行不通的,只能用水阀,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专业人士都用专用的排水阀,

网友V:
最好换型号。选用无触点SR型可以高速运行,成本也不贵。使用常闭触点,若控制稳定性要求高,可以加一个压力传感器(开关接口)成本1000元左右

网友W:
考虑继电器上是否产生了寄生电压

网友X:
肯定控制上有问题,用的社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