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加热控制

楼主(2010-07-15):
现有一设备需要大约60KW的加热功率,每相20KW左右,用什么控制既经济又可靠合理啊?接触器,固态继电器,还是什么?

网友A:
SCR CONTROL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B:
这个看具体工艺要求而定,接触器当然是最经济的一种。如果要求高则需要可控硅加PID控制较合理有效。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C:
那得看要不要调整啊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1162859666@qq.com

网友D:
与我联系,13454581930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E:
主电路为:漏电开关---接触器---大功率SSR--加热器
控制回路:通电后接触器吸合供电,温控器采用PID控制输出至SSR。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F:
市场上买一个PID温度控制器.利用配备的传感器控制恒温,可以达到节能作用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G:
如果温度控制不要求太精确,建议用接触器!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H:
有那种带模拟量控制的。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I:
安全角度考虑还是用SSR用传感器.温控器控制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具体工艺要求而定,接触器当然是最经济的一种。如果要求高则需要可控硅加PID控制较合理有效。
要省钱的话,接触器可以不要

网友K:
固态继电器

网友L:
固态继电器好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M:
用好一点的温控仪和固态继电器还是不错的 ,我用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N:
接触器震动大,寿命短,SSR或SCR无操,但过载差,线路负载不能短路。控制部分选带PID功能
温控仪表。

网友O:
用可控硅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