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5):
如图, A线,B线分别代表两条悬挂链线,分别由1台变频器+1个马达带动运行,每个圆圈代表挂钩的位置,因为工艺要求,其中L1不等于L2。为了让两条悬挂链线运行时,每个圆圈代表的挂钩走到下一挂钩位置所需的时间Ta、Tb (简称步距时间)要一样,需要A线变频器与B线的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不相等(分别用Fa与Fb表示),会成一定的比例关系(如Fa/Fb=K,K为常数)。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两条悬挂链线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其中的A线或B线或A、B两线都会因为链条松紧或其他一些机械的原因,速度会变慢,造成Fa/Fb不再等于K了,致使每两个挂钩所传送的时间Ta不等于Tb 。

控制要求:(1)要时刻保证步距时间Ta=Tb;
          (2)当工人需要改变生产节拍时,只需要在B线变频器面板上调节B线马达运行频率(即改变了B线的步距时间Tb),A线的变频器自动跟随,输出相应频率以保证两悬挂链线的Ta=Tb。

请问各位大虾,要怎样做才能实现以上功能?需要用到哪些东西?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两条线可否走走停停达到Ta=Tb

网友B:
可以来问我、、、、专业涂装自动化13689585935

网友C:
这个一般与链条或者其它机械没有关系,
其实是两个马达的实际输出与理论值有误差造成的,
其实现的方法与双变频枕式包装机的方法应是一致的,实现起来应较后者容易,
即一个马达转速为参照,另一个马达对应转速加适当微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条线可否走走停停达到Ta=Tb

这两条线是一直都是运行的,不允许走走停停达到Ta=Tb。

不知道应该怎样实现啊,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b线不停的走,a线追,也就是a线要走走停停(或者快慢快慢),结果是同时间a线b线走的挂钩是一样多。这样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线不停的走,a线追,也就是a线要走走停停(或者快慢快慢),结果是同时间a线b线走的挂钩是一样多。这样不知行不行?

b线不停的走,a线追,也就是a线要走走停停(或者快慢快慢)也可以,只要能保证(1)Ta=Tb(步距时间)一样。(2)B线速度改变后,A线自动跟随调节,达到Ta=Tb(步距时间)一样。

网友A:
如果这样应该可以解决,要是要B线速度改变后,A线自动跟随调节。那就要增加上位机来运算了。成本就高些。不自动调节的话用两个电眼和几个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先把A线(也可以是B线)主为主驱,主驱的速度进行不断的计算。然后把这个值送到B驱。
速度的计算可以用二个开关(定距),主驱运行在二开关的时间,得到一个变化的速度值加修正值(使它得到挂件的同步)给B驱。原理需要变频控制。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想得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先把A线(也可以是B线)主为主驱,主驱的速度进行不断的计算。然后把这个值送到B驱。
速度的计算可以用二个开关(定距),主驱运行在二开关的时间,得到一个变化的速度值加修正值(使它得到挂件的同步)给B驱。原理需要变频控制。

按朋友这样控制,是让两条线的速度达到一样的速度吧?我的要求是要两线的速度以一定的比列运行啊,这两条线的运行速度并不相等的啊,这好象有点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应该可以解决,要是要B线速度改变后,A线自动跟随调节。那就要增加上位机来运算了。成本就高些。不自动调节的话用两个电眼和几个继电器就行了。

要自动调节的啊。除了用PLC,还要用到什么东西,要不要特殊模块、编码器之类?能不能具体说一下你的思路?

不胜感激!

网友E:
老兄,因为你要以A线为基准控制,能否在A线的每个挂钩下方安装一个感应片,然后再装个SENSOR作为定长参考,当每个挂钩到这SENSOR的位置时就停止电机,同样也在B线的每个挂钩安装一个感应片,也装个SENSOR作为B线的定长控制,然后要求机械的将AB线的交叉点调整到垂直,这样行否?

网友E:
至于你要求AB线时刻保证步距时间Ta=Tb;
呵呵……这点要求的话可以在程序运算里下点功夫,当然你要先算出TA与FA的关系,因为是以A线为基础,所以B线的TB和FB应该在TA与FA的基础上运算出来,至于结果好不好,这得要你在现场试验完才能出结果,到时搞定了请上线给我们说明一下是怎么完成的。多多交流!

网友D:
我的理解不是这样的。应该是:以A链的运行速度值“加”修正值给B链作为B链的运行速度。根据楼主的图示,应该是B链的实际运行速度大于A链运行速度。反之则为“减”修正值。
链条的松紧则需要用张紧装置来解决。与速度快慢无关。

网友F:
我认为楼上所言不错,首先应该求出A,B两条线的运转速度和挂钩间隙两个条件相加后的系数,然后才能得出均等的速度(两个旋转编码器对比,挂钩间距比例)。这要机械相配合:1,两条线的挂钩每个间距都要相等,2.,要有挂钩的拉紧装置(可用气缸或机械丝杠,如张力太大就要用油缸)。如果在外部加上接近开关来对比每个挂钩的时间差,也许更好吧?我也是设想,不知有没有启发。如果成功,请告诉大家你是如何做到的。

116285966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不是这样的。应该是:以A链的运行速度值“加”修正值给B链作为B链的运行速度。根据楼主的图示,应该是B链的实际运行速度大于A链运行速度。反之则为“减”修正值。
链条的松紧则需要用张紧装置来解决。与速度快慢无关。

请问,以A链的运行速度值“加”修正值给B链作为B链的运行速度?朋友的意思那不是要把两条线的速度调至一样的速度吗?这如何保证Ta=Tb?   这是何解?

网友D:
解决问题就在这个“加”修正上面。没有“加”修正才是相等了。
比如:A链速是1000转/分,则我加一个修正值为500,那B链速不是1500转/分了吗?

网友D:
这个修正值可以通过实际二个链速进行比较得到实际数(比例常数),也可以通过计算得到。

网友G:
1、采用PG反馈矢量控制方式。
2、B变频器的主给定为工作速度给定,B变频器的频率模拟输出作为A变频器的主给定信号,调整好偏置参数。
3、A变频器加上一个辅助给定信号,可用手动或自动调整。

网友D:
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可能直接用变频模拟输出做给定加偏制会造成控制线性度不良。最好通过计算(实时计算)值作跟踪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问题就在这个“加”修正上面。没有“加”修正才是相等了。
比如:A链速是1000转/分,则我加一个修正值为500,那B链速不是1500转/分了吗?

感谢朋友的帮助,要达到这样的控制,我想在B线(以B线做为主驱动,A线做为跟随)的马达轴上连接一旋转编码器(分辨率为1000p/r),实时对B线进行测速,得出B线的实时转速Rb转/分,再减去一个合适的修正值R(能保证两线的Ta=Tb的值  ),即Rb- R=Ra(转/分),通过FX2N带一个FX2N-2DA模块对Ra进行程序处理,由FX2N-2DA模块输出0~10VDC的模拟电压信号给A线变频器,调节A线的速度,以求达到保证Ta=Tb的要求。
    配置:1个FX2N+1个FX2N-2DA模块+1个编码器。不知道这样能否实现呢?编码器用1个可以吗?A线不用编码器吧?另外,请问FX1N可以带FX2N-2DA模块吗?因为PLC还要控制1台伺服马达带动机械手从A线取件挂到B线的,用FX1N的定位功能要强些(在FX编程手册上看到说,FX1N系列的PLC不能带FX2N-2DA模块,所以准备选FX2N的PLC)。

网友H:
速度*时间=距离,要求到达时间一定,距离是死的,只能改变速度了,更改一定变频器的频率试试,限制其中一个变频器的频率从而改变速度能否有效?砖头扔完。
饿米豆腐

网友C:
你还没有理解“修正”的真正含义,那你怎么能保证A线节点与B线节点的相对位置?

网友D:
对!可以用你自己说的方法试试,祝成功。
还有我认为修正值不能是常数,先了解A、B链的实际速度及挂具的实际节距,求二者的比例为修正值(实际我们需要知道二者的比例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I:
楼主,我也是从事涂装电控设计的,如果你的A线或B线是多驱动的话,多驱动自带的松紧平衡程序会导致你的系统会经常发生相对位置偏差的,你的机械手会抓偏的。而且这种AB相对位置要一开始就达到稳态的情况几乎没有,因为变频器本身也是有加减速时间的。各种因素都会影响你的两线位置发生偏差的。如果你的机械手很智能的话,也许能在偏差不大的情况下抓到东西。但这种机器人也是非常昂贵的。也许你的机械手本身就很简单,只要大致范围对就能取下吊具。那样还是有可能做到的。弄好后,估计你们的售后会成为最大的难题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网友J:
PID控制是很好的方案,当由于机械磨损的原因导致不同步的时候只需要修改K值就好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J:
直接用一个电位器控制A线的变频器,PLC采集A线变频器的模拟信号再加上预先算出来的K值就是B线里速度了。
当出现偏差的时候就修改K值。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K:
通过L1和L2的距离找到一个比例参数, 因时间相等,可在A线和B线的速度上找到对应的比例参数, 再经过计算换算最终找到频率上的比例参数, 以确保每段运行到同一点的时间相同即Ta=Tb,既可保证整条线的每个点在某一位置同步

网友G:
如图可以满足很多场合的要求了。

网友L:
我的想法也和楼上的观点一致,简单,只要在调试时候调好辅助给定就可以,以后链条拉长后调节电位器旧可以。
若是按照楼主的设备的话,还要加多个触摸屏,不然就要经常把电脑连上PLC,不然你修改不了修正值。调试也不好调试。

QQ:84818626

网友M:
说说我的看法:
1、如果这个精度要求在mm ,我劝LZ还是不要做了,因为这样的机械结构是不可能实现。
2、LZ首先必须保证机械的加工、安装精度。例同一条链条每工位距离相等,传动链条必须张紧等。如果这些都都达不到,下面说的就没有意义了。
3、LZ必须使用的是闭环控制,就是要有信号反馈,反馈的信号就是Ta和Tb。因为LZ自己也知道只给个速度命令,电机自己跑,是一定有偏差的。有了偏差就要纠正。使用PID是可以的,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只是比例控制也可以的。Pv值就是Ta-Tb的时间差值,SV当然是0(完全同步),输出MV。A电机速度命令为Va,则从动的B电机速度命令=Va*理想情况下线速度等A的系数+偏差调节MV。如何检测Ta、Tb,是使用光电或近接就要看实际情况而定。
4、至于电机要不要加编码器,其实不是关键。因为变频器使用PG反馈控制提高的那点控制精度对于你这个作用不大。
5、配置:FX2N+DA模块就可以了,FX2N自带PID指令,DA输出控制变频器。其它LZ根据需要增加。
LZ参考一下。

网友N:
25楼的兄弟考虑比较全面
问题是:AB链的行走速度有多高?

网友O:
让两台马列同步应该就能达到你要的效果了

网友O:
要是肯化钱用伺服马达,

网友P:
有模似量控制可以实现 13537593836

网友Q:
用两个链轮,分别连接旋转编码器,通过PLC计算节拍时间,控制从动电机转速。

网友R:
小功率低转速的电机用伺服电机。大功率的电机用变频器。大电机加编码器信号直接给伺服控制器上位机。

网友S:
我这里有两段程序你可以参考一下,本人感觉跟你要求差不多

网友T:
这两段程序没有应用价值

网友S:
用滑动变阻器加AD模块来控制A悬挂链这样应该可以实现 ,而我刚才传的那两段程序是两个系统结合在一起用的只有一条悬挂链还有另一个系统是把料送到悬挂链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