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变频器带电机做往返运动,大家都有啥好的方法!!!!

楼主(2010-07-16):
三菱PLC控制一个变频器带动的电机来回不停的做往返运动,换向时,大家可有好的方法?

网友A:
装个感应器可以吗

网友B:
这个可以在往返的两端加装接近开关,通过接近开关控制程序切换变频器的正反转启动端子,变频器最好加装制动部分减小切换冲击电流和提高制动效果

网友C:
加旋转编码器通过PLC控制电机正转,停止,反转,脉冲数通过往返距离设定。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用编码器比较好,正反转范围可调

网友E:
编码器的方法不错,可以设定多段速缓解换向电流问题

网友F:
加减速开关。定位精度差不多的。

网友G:
编码器方法很好,但是两端极限位置需加机械限位安全点!

网友H:
编码器方法较好,不过要有点基础才行。

网友I:
1,加装行程旋转电位器反映行程变化变化时电位器阻值也变化,通过A/D输入单元控制电机换向
2,两边加装极限安全限位开关

网友J:
还要加装A/D输入单元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K(2010-08-16):
同意3楼的意见,不过用伺服控制器效果更好,我有类似的伺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