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温度模块

楼主(2010-07-16):
台达DVP04PT温度模块一共四点,我现在只用第一点,温度模块ERROR灯一直闪亮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那是因为 你还有三路没有用 通常没有用 要用导线短接下就好 台达我也没有道道可以在程序里面设置不用的, 所以我是把他们用导线短接掉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这有个台达DVP04PT的接线图纸,你参考下

楼主:
用程序屏蔽掉了 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