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ad51h,ad71

楼主(2010-07-16):
我这有一老设备上ad51数据设置屏坏了,整条线工艺数据都通过它设定,有没有软件读出里面数据?
还有怎么方便修改ad71运行参数?

网友A:
AD51只是通讯模块,设定的数据对应的是PLC内部的软元件,所以只要清楚元件的定义,用编程软件也可以!
AD71这个定位模块,可用程序修改参数,也可用软件(SW0GPEE-AD71P).

楼主:
关键不知道怎么对应的。共十单元程序每单元都很长平均约4万步用的软元件很多也无注解。设置屏坏了也无法测试确认。

网友B(2011-04-06):
朋友,你的AD51 事情怎么样了? 我这里的AD51也出现一样问题,需要把旧程序转移到新模块里面。 你是怎么弄的能告诉我一下吗?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