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6):
[已知电机电压为380V/220V  电流0.8A/1.4A   转速500r/min   50HZ   3.5N.M   请问这个电机功率多大? 请各位帮忙看看应该怎么算?谢谢了

网友A:
三相电机 电流=功率/(380V*根号2)

网友B:
p=1。732*380*0.8

网友C:
按工式P=1.732*U*I*COS@/1000(COS@此处为功率因素,如无可按0.75估算),代入数字即可:
对于三相电机,也可按P/2估算出功率,本例0.8*2约1.5KW

网友D:
P=根号3*U*I*COSa*n,n是机械效率,否则你算出的值大于牌铭上的值。

网友E:
按照,1KW为2A的经验值计算,0.8A/380V的三相电机功率应在0.4KW,在加上一些损耗,所以电机功率应该是0.37KW/380V,如果需要500RPM的转速以及3.5N/M的扭力,则需加装齿轮减速装置。同时计算一下减速比。
  • 下载积分:+1(guansky168) 热心助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按照,1KW为2A的经验值计算,0.8A/380V的三相电机功率应在0.4KW,在加上一些损耗,所以电机功率应该是0.37KW/380V,如果需要500RPM的转速以及3.5N/M的扭力,则需加装齿轮减速装置。同时计算一下减速比。

    同意此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