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6):
如题,如何做回转工作台,如何解决零点问题?怎样一个思路呢?

网友A:
data set find home method

网友B:
工作台的制作交给机械设计工程师,
如果驱动用伺服,根据工作台的实际情况可能要配上伺服减速机,
实现归零不是问题,最重要是重复定位问题,
不管用什么定位模块,我认为用中断插入定位模式应比较好。

楼主:
楼上说的中断插入定位模式是什么呢?能不能说详细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工作台的制作交给机械设计工程师,
如果驱动用伺服,根据工作台的实际情况可能要配上伺服减速机,
实现归零不是问题,最重要是重复定位问题,
不管用什么定位模块,我认为用中断插入定位模式应比较好。

第一次聽到,中断插入定位模式,OPR的方式不是只有[M]Zeroung Dog,Count#1,Count#2,Data set
                                                                                         [P,D]Zeroung Dog,Stopper#1,Stopper#2,Stopper#3,Count#1,Count#2

可以告知原點復歸,如何,中断插入,謝謝!

楼主:
1、请问回转工作台的回零一般设置成哪一种呢?是COUNT# 2吗?
2、三菱的QD70能不能做回转台控制呢?是不是要设置成单轴线性INC呢?
3、如果用QD75 是不是要设置成固定紧给呢?

网友C:
找每个分点都使用原点回归定位方式,用count型找点比较精确。这个已经有使用例的。

网友A:
使用DD MOTOR 不是更精準,沒有減速機齒隙的問題,那要看樓主肯不肯花錢.

楼主:
找每个分点都使用原点回归定位方式? 这个不是太明白!

楼主:
找每个分点都使用原点回归定位方式?  是说每个工位都要设计一个零点呢?不解!

网友B:
1,中断插入模式定位是一种消除累积误差的定位方式,一般都有这种功能,对于Q型定位模块说,
    速度/位置定位模式不就具有这种功能吗?何时讲过它属于原点回归方式?回贴我是讲质量的。
2,对于本例中的多工位转台定位,用计数2型对每工位回原点进行定位,我认为也是可以的,不过
   效率可能要低一点。
3,本人做过一成功案例,转台直径600毫米,重量75公斤,4工位,120次/分钟的工作速度,精度
   与效率达到客户要求。
4,多工位转台一般是向一个方向转动的。。。。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的指教!
1、中断插入模式定位是一种消除累积误差的定位方式,抱歉还是不理解,请问具体到QD70或者QD75是哪个参数呢?速度/ 位置模式吗?那么旋转工作台也就是用速度/位置方式吗?
2.、“对于本例中的多工位转台定位,用计数2型对每工位回原点进行定位,我认为也是可以的,不过
   效率可能要低一点。”请问您说的对每工位回原点是指每一个工位一个原点吗?比如4工位要4个原点?每次旋转同样的角度时1个原点可以不可以呢?

楼主(2010-08-17):
请问如果选择Q173 运动CPU 做旋转工作台的控制 ,用哪种回零方式好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