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FX2N PLC内部程序问题答疑

楼主(2010-07-16):
各位大侠,我最近拆了一台FX2N PLC 里面存有程序,我想用GX编程软件读取出来,通讯电缆和电源都已经接通 连接上 PLC也拨到了run 的位置,可是读取的时候出现如下图提示,不知道为啥,因为第一次弄,不明白原因,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通讯电缆连上没有用,还必须装驱动程序。

网友B:
你可以换个PLC试一下,如果可以读出。。。。。。也可能就是程序丢了

网友C:
为什么要拨到RUN位置呢,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估计是通讯线的驱动问题,清在确认以下。

在东莞市

网友D:
1.如果使用是SC-09,電腦端是否利用的USB轉RS232,若是驅動是否有安裝,另端口通過電腦裝置管理員確認
2.如果使用是USB-SC-09,需要在電腦端安裝驅動,另端口通過電腦裝置管理員確認

网友E:
通讯端口问题

网友E:
1,你的通讯电缆连接上是什么概念,必须是通讯测试连接通过,并且确认之后才可以认为连接上
否则没有意义,也就是同样认为通讯连接不上,无法上载程序,
2,你的通讯端口使用出现端口占用,我遇到过这种情况,退出reset电脑或重新进入程序

网友F:
cpu是V4.1老的通讯电缆就不行.新买一条即可

网友G:
有可能你使用的版本太低了,

网友H:
USB转RS232的那个接头,拔一下在插插好就行了,我老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I:
打开软件后先选择COM口,再点击通信测试,通信测试连接后再上传

网友J:
打开软件后先选择COM口,再点击通信测试,如果显示“与FX(2N)连接成功”则可能是PLC里的程序损坏。否则就是通讯问题

网友K:
COM端口看一下是不是分配错了,最好到设备管理器里看你的端口是几号的,然后选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