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6):
理论上001接通4此后20003接通1000有输出,当001接通第5此时20003应该断开1000为OFF,但事实是不管001接通多少次而20003不为OFF。请高手赐教
描述:看图说话
附件: 无标题.rar (2 K) 下载次数:22

网友A:
002要并联20004。
  • 下载积分:+1(zfs5492801)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的0.02需要并联复位SFT指令的触点,例如用200.04做复位条件。
  • 下载积分:+1(zfs5492801)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释 但是后面要是还有输出的话那么就是应该把20004的常闭串联在20003和1000之间,要不复位后又要重新开始了         是上面的师傅点破了我,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