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QPLC编程为什么无法使用双精度实数

楼主(2010-07-16):
在QPLC(QO2H)编程时为什么无法使用双精度实数
比如 EDMOVP E0.0301415 D10 这一语句在编程软件中就是错误的
百思不得其解啊
求助哪位高手帮忙解决 感激不尽!

网友A:
是啊 没有双精度指令啊 ?请高手指教!

网友B:
用科学计数的方式 试试看
请问如何使用科学计数的方法

网友A:
手册上关于 双精度指令 EDMOV EDMOVP 只有同用型PLC 没有打叉子!

网友A:
对了 只有通用型 UD PLC 可以使用双精度指令!通用型QCPU Q02UCPU、Q03UDCPU、Q04UDHCPU 和Q06UDHCPU 的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