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表】选型请教,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17):
不知道有谁设计过这样的电路
0°--160° 第一段温度设置是160,到温后保温2个小时后开始第二段加热
160°--200° 第二段到200°时再延时半个小时后有一个输出点
这个应该选什么样的温控表??

网友A:
用两个普通温控表和时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B:
一般的温控表就可满足要求.其实不用温控表用上位机控制更方便更经济.

网友C:
用带保温程序功能的温控表,可以选4段或8段保温程序的。富士PRX9TAY-5N.

网友D:
同意1楼的观点,既省钱又实惠,何乐而不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我钻牛角尖了!
以为非要富士或者岛电的带保温程序功能的温控表
而这个表又没用过,选型很让我抓狂....
两个表来控制是个好主意!

网友E:
同意1楼的观点,既省钱又实惠,何乐而不为

网友C:
两套温控表+两套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成本难道更低?

网友F:
选金立石的XM808XM908P系列50段曲线可编程专家PID控制仪

网友G:
选台达DTB系列,500元左右,带8段曲线,可任意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