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200B伺服出现这种奇怪现象

楼主(2010-07-17):
三菱J3-200B伺服出现这种奇怪现象:外部电源一切正常就是J3放大器屏幕无显示

网友A:
控制线还没有接好

QQ:84818626

楼主:
怎么可能控制线没有接好了,每次出现这样故障的J3系列的放大器,都是拿到外边去修,修好了一装就好用,不知道他修放大器的哪里?这种故障是J3系列的通病,开关电次数多了就出现,J2S就没有这种现象,郁闷哎!

网友B:
J3-100B的有过,内部开关电源有问题,单相200伏供电

网友C:
我们公司也用你这种就没有这种现象,也经常开关机没事啊,可能是放大器在国内买的,日本出口动了手脚,我们的产品全部日本购买回来用了5年了没有你的这种现象。
★向高手学习☆

网友D:
如果接线正确的话,那么很可能是伺服放大器坏了.
PLC,变频器,伺服,触摸屏等设备,如果接线正常,通电后无显示。极有可能是这些设备里面的电源坏了。
交流电进去后,里面有一块电源板,转换成控制部分需要的24V电和5V电,这个地方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