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

楼主(2010-07-17):
各位三菱伺服高手:
三菱伺服放大器J2S的报警(ALM)端,在伺服放大器手册上,在ALM 端加了二极管,在实际接线时,二极管一定需要加吗?

网友A:
最好是按照手册上说的做

网友B:
可以不加的,但是要注意报警负载的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