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菱PLC 阶梯图中 怎么改端口

楼主(2010-07-17):
就是我用COM3 读出的阶梯图 用COM1 写入
要改端口号 有的就改不了 不知道在那里 应该都可以改 才对哦
有的 端口可以修改 有的端口修改 那里 按不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先到编程软件里的“工具”里的“选项”,把“运行时写入设置”里改到“变换后,不写入PLC”,然后确定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到“传输设置”里把你要改的端口号改过来就行了!
这是新手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下载积分:+3(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

网友B:
点击主画面的在线菜单,下拉后点传输设置,在弹出窗口中再点击串行,即可

网友C:
你先到编程软件里的“工具”里的“选项”,把“运行时写入设置”里改到“变换后,不写入PLC”,然后确定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到“传输设置”里把你要改的端口号改过来就行了!

网友D:
1与3楼撞衫了。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你们说的不对 一样 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