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7):
去市场上买的那种“打印机用的USB接口电缆(一头USB形状、一头正方形)”可以对三菱Q系列PLC进行编程吗??

网友A:
USB转232接口?

网友B:
型 号 产品说明 价 格

USB-SC09-FX USB接口的三菱 PLC 编程电缆, 用于三菱FX系列PLC(带适配器、三灯状态指示) 对应产品型号:USB-SC09
USB-SC09-FX ISO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三菱FX系列PLC编程电缆(带适配器、三灯状态指示) 对应产品型号:USB-SC09+
USB-SC09 USB接口的三菱FX、A系列PLC编程电缆(带适配器、三灯状态指示) 对应产品型号:USB-SC09
USB-SC09 ISO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三菱FX、A系列PLC编程电缆(带适配器、三灯状态指示) 对应产品型号:USB-SC09+
USB-QC30R2 USB口用三菱QCPU (Q模式)系列PLC编程电缆?(带适配器、三灯状态指示) 长度3M
USB-FX232-CAB-1 USB接口的三菱F940/930/920触摸屏编程电缆(带适配器、三灯状态指示) 长度3M
USB-AC30R2-9SS USB接口三A970/A985GOT触摸屏编程电缆(带适配器、三灯状态指示) 长度3M
FX-232AWC-H 三菱FX3UC系列PLC编程电缆(RS232/RS422接口适配器)(带适配器、三灯状态指示) 长度3M
FX-USB-AW USB接口三菱FX3UC系列PLC编程电缆(USB/RS422 接口适配器)(带适配器、三灯状态指示) 长度3M
SC-11 RS232 接口的三菱 PLC 编程电缆, 用于三菱FX系列PLC
SC-11-3M RS232 接口的三菱 PLC 编程电缆, 用于三菱FX系列PLC,3M
SC-09? (黑色) RS232 接口的三菱 PLC 编程电缆,用于三菱FX和A系列PLC
SC-09? (白色) RS232 接口的三菱 PLC 编程电缆,用于三菱FX和A系列PLC
SC-09? (红色) RS232 接口的三菱 PLC 编程电缆,用于三菱FX和A系列PLC
SC-09-3M RS232 接口的三菱 PLC 编程电缆,用于三菱FX和A系列PLC 长度3M
SC-09-5M RS232 接口的三菱 PLC 编程电缆,用于三菱FX和A系列PLC 长度5M
SC-09-10M RS232 接口的三菱 PLC 编程电缆,用于三菱FX和A系列PLC 长度10M
SC-10 可通过MODEM连接电话线对FX系列PLC(FX2/FX2n/FX0/FX0n..)进行远程通讯而无需改变原来使用的软件,其余功能同SC-09
QC30R2-2M 三菱QCPU (Q模式)系列用编程电缆 长度2M
QC30R2-3M 三菱QCPU (Q模式)系列用编程电缆长度3M
QC30R2-5M 三菱QCPU (Q模式)系列用编程电缆 长度5M
QC30R2-10M 三菱QCPU (Q模式)系列用编程电缆 长度10M
F2-232CAB-1 三菱FX-232AW/FX-232AWC与电脑连接电缆
FX-422CAB FX-232AW/FX-232AWC与FX2连接电缆 长度3M
FX-422CAB-150 FX-232AW/FX-232AWC与FX2连接电缆 长度1.5M
FX-422CAB0 FX-232AW/FX-232AWC与FX2N/FX1N/FX-20GM连接电缆 3M
FX-232CAB-10 三菱FX2N-232-BD/FX1N-232-BD通信板连接电缆长度2M
FX-232CAB-10-3M 三菱FX2N-232-BD/FX1N-232-BD通信板连接电缆长度3M
FX-232CAB-1 三菱F940/F930/F920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 长度2M
FX-232CAB-1-3M 三菱F940/F930/F920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长度3M
FX-232CAB-1-5M 三菱F940/F930/F920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长度5M
FX-232CAB-1-10M 三菱F940/F930/F920触摸屏编程下载电缆长度10M
FX-50DU-CAB0-1M 三菱F940/F930/F920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1M
FX-50DU-CAB0-3M 三菱F940/F930/F920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3M
FX-50DU-CAB0-5M 三菱F940/F930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5M
FX-50DU-CAB0-10M 三菱F940/F930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10M
FX-40DU-CAB 三菱F940/F930连接A1S/FX2/FX1 长度3M
FX-40DU-CAB-5M 三菱F940/F930连接A1S/FX2/FX1 长度5M
FX-40DU-CAB-10M 三菱F940/F930连接A1S/FX2/FX1 长度10M
AC30R2-9SS 三菱A985GOT/A970GOT编程下载电缆
FX9GT-CAB0 三菱A970GOT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1M
FX9GT-CAB0-2M 三菱A970GOT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2M
FX9GT-CAB0-5M 三菱A970GOT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5M
FX9GT-CAB0-10M 三菱A970GOT连接FX2N/FX1N/FX1S/FX0N 长度10M
GT01-C30R2-9S 三菱GT11/GT15触摸屏串口下载线 长度3M
GT01-C10R4-8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FX3U/FX2N/FX1N/FX1S电缆 长度1M
GT01-C30R4-8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FX3U/FX2N/FX1N/FX1S电缆 长度3M
GT01-C50R4-8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FX3U/FX2N/FX1N/FX1S电缆 长度5M
GT01-C100R4-8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FX3U/FX2N/FX1N/FX1S电缆 长度10M
GT01-C30R4-25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ANS / QNA电缆 长度3M
GT01-C50R4-25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ANS / QNA电缆 长度5M
GT01-C100R4-25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ANS / QNA电缆 长度10M
GT01-C200R4-25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ANS / QNA电缆 长度20M
GT01-C30R2-6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 Q PLC电缆 长度3M
GT01-C50R2-6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 Q PLC电缆 长度5M
GT01-C100R2-6P 三菱GT11/GT15触摸屏连接 Q PLC电缆 长度10M
AC30R4-25P 三菱A970GOT连接AnS/QnA/FX2/FX1 长度3M
AC50R4-25P 三菱A970GOT连接AnS/QnA/FX2/FX1 长度5M
AC200R4-25P 三菱A970GOT连接AnS/QnA/FX2/FX1 长度10M
AC200R4-25P 三菱A970GOT连接AnS/QnA/FX2/FX1 长度20M
FX-20P-CAB 三菱HPP连接FX2/FX1/FX2C电缆
FX-20P-CAB0 三菱HPP连接FX2N/FX1N/FX1S/FX0N电缆 长度3M
FX-20P-CAB0 三菱HPP连接FX2N/FX1N/FX1S/FX0N电缆 长度4M
FX-20P-CAB0-5M 三菱HPP连接FX2N/FX1N/FX1S/FX0N电缆 长度5M

我也不知道是那种,自己看看吧

网友C:
引用楼主chinaboy于2010-07-17 21:03发表的 Q编程电缆? :
去市场上买的那种“打印机用的USB接口电缆(一头USB形状、一头正方形)”可以对三菱Q系列PLC进行编程吗??

可以,但是首先你的确定CPU是否支持USB通讯才行
  • 下载积分:+2(chinaboy)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