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7):
        上节说到PLC损坏继电器的处理,实际上正常情况下的损坏90%都是这种情况!

    非正常情况的情况:1.外围直流电路短路损坏
                     2.供电电压意外升到380V损坏
                    3直流回路意外串入220V电压损坏
  这几种情况大都会导致开关电源板损坏,少部分电脑板损坏!前者,可以买一个跟电脑板要求电压一样的开关电源外置,用电线借到电脑板上,这样,设备很快投入运转!后者,一般是没办法的!如果以前有一样坏PLC,可以电脑板互换,没有的话,只有新购了!
         还有其他情况,请看:浅谈PLC维修~3
  • 下载积分:+1(bogegongkong) 支持原创
  •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楼主:
    看的人到多!就是没有回帖的!很。。。。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A:
    施恩不图报,方为真君子.LZ,心急了。

网友B:
    请问plc的电源板损坏了,可以用24v的外置电源吗?比如三菱Q系列的,西门子s7-300的电源模块等等也可以吗?谢谢

网友C:
    开关电源很容易修好。

网友D:
    我的三菱改了外置电源好用

网友E:
    楼主的经验还算可以

网友F:
    还不错 借鉴下

网友G:
    电源板损坏了可以进行修理一下应该很容易的

楼主:
    回复3楼:开关电源坏了可以修!不能修也没关系!看下电脑板的供电的电压,买匹配的开关电源就OK!可以外置!就看设备的安装空间够不够!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H:
不错,不错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I:
电源烧坏,用外置开关电源这个想法不错

1162859666@qq.com

网友J: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端口损坏了是可以自己更换的,横简单啊;

网友K:
哦,学习
不断向前

网友L(2010-10-10):
楼主的经验还算可以顶
jxh668

网友M:
接错线,烧IO口,烧通讯口的事故很多

网友N(2010-12-20):
单24是不行的呀
迈翔

网友O:
220V供电的PLC电解电容容易坏,建议定期更换。该电解电容是开关电源滤波,400V几十微法。这个电容一旦失容开关电源模块即克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