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7):
三菱GX Developer,Gx Configurator-QP,Gx Configurator-DA,GX Simulator,GT Designer2等软件,有没有安装顺序?和要注意的问题?我安装完成后GX Developer——工具——智能功能模块,已安装的工具软件列表中怎么什么都没有?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cailiang123于2010-07-17 22:29发表的 三菱软件安装 :
三菱GX Developer,Gx Configurator-QP,Gx Configurator-DA,GX Simulator,GT Designer2等软件,有没有安装顺序?和要注意的问题?我安装完成后GX Developer——工具——智能功能模块,已安装的工具软件列表中怎么什么都没有?谢谢

GX Simulator,Configurator-DA,安装的前提是要先安装GX Developer,其他到无所谓

楼主:
GX Developer——工具——智能功能模块,已安装的工具软件列表中怎么什么都没有?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GX Developer——工具——智能功能模块,已安装的工具软件列表中怎么什么都没有?谢谢

网友B:
LS真细心。
LZ你不要管 GX Developer——工具——智能功能模块,已安装的工具软件列表,要用的时候点下面的“Star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