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求教高手如何用CCLINK直接控制变频器实现连续调速

楼主(2010-07-18):
如何使用cclink直接控制变频器实现电机的连续调速。也就是通过cclink将PLC中的数据送到变频器中实现电机转速的连续变化(电机的转速随时间按一定的曲线变化),此时的变频器工作在网络模式的状态。

网友A:
变频器要加装一个CC-LINK卡,(你的变频器要支持CC-LINK协议,有CC-LINK的接口)设好站号,有一个对应地址就是速度控制的地址,将你想要得速度值写入地址,就OK了。具体操作要看下说明书。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