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一个普通按钮控制启停有多少种方法???

楼主(2010-07-18):
我用三菱的PLC写指令:一只按钮控制一个动作的启动和停止,即按一下ON,在按一下OFF!我用的计数器复位的方式,不知可有简便的方法?假如不用PLC控制,该怎么完成这个作用!

网友A:
更简便的方法:ALT指令。
论坛中你能找到14种方法。
假如不使用PLC,那么双稳态的开关即可,或者自己使用继电器搭建线路,Google很容易就搜索到。
敝人认为,10年前讨论单按钮起停有一些现实意义,现在纯粹Install B做法了。
Regards

网友B:
三菱的PLC有交替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