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E组态在计算机上如何与西门子S7-200通讯

楼主(2010-07-18):
MCGSE组态在计算机上如何与西门子S7-200通讯
道法自然!

网友A:
组态里没有现成的驱动程序吗?一般三菱西门子都有驱动的哦 你看看串口设备里面有没。

网友B:
引用楼主mars08444于2010-07-18 13:17发表的 MCGSE组态在计算机上如何与西门子S7-200通讯 :
MCGSE组态在计算机上如何与西门子S7-200通讯
插入串口父设备——PPI通讯驱动——设备内部属性——增加通道。
剩下的请看MCGS的Help。
Regards

网友C:
“新建”---“设备窗口”----“设备组态”---“通用串口父设备”下建立“西门子_S7200PPI”
点击---“通用串口父设备” 编辑通用串口父设备属性
点击“西门子_S7200PPI”---编辑西门子_S7200PPI属性 ;添加通道,和关联变量等。
点“打开设备帮助”,可看MCGSE组态与S7200PPI通信的详细说明。
不知道你满意否?

楼主:
谢谢楼上的
道法自然!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自己试试看
道法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