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8):
设备是这样的,皮带A和皮带B两条皮带,皮带A是电子皮带秤,皮带B是加料皮带,流程就是物料经过皮带秤A,再到皮带B,皮带A根据检测到的实时重量输出4-20MA的模拟信号,皮带B根据皮带A的信号控制加料阀的大小,皮带A到皮带B需要3分种。
怎样做这种延时?
也就是说采集到的信号3分钟以后再使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不是有延时闭合定时器?TON!

网友B:
大哥很简单的,只需要在程序中加上延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很简单的,只需要在程序中加上延时就可以了

大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可是连续的模拟量哦,100MS中断一次。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把采集来的模拟信号先经过转换能数字信号.后存入寄存器..等三分钟后读取...读取完了后复位寄存器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采集来的模拟信号先经过转换能数字信号.后存入寄存器..等三分钟后读取...读取完了后复位寄存器不就可以了

那3分钟是怎么做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从料A开阀投料开始记时。
建议:3分钟可不考虑,关键点在料A量大于人工设定定量值而小于设定总量时-判定已加完料,B可加料,没必要等料A到后再加料。
咱不懂不代表别人不懂。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E:
问一下,采集到的信号为什么要等到3分钟后再使用?

为什么不是采集到的信号达到设定值就使用?

网友F:
延时3分钟是物料与B皮带刚好混料位置。我理解楼主意思是B皮带上的M延时3分钟执行开度,解决方式楼上很多人都说了。

网友G:
这个用个接近开关比较好点吧
如果用延时也可以,
当物料重量的值满足要求时输出一个继电器,再用这个继电器的上升沿输出MOVE 这个AD值去一个中间变量,同时开始计时,3分钟后再输出一个中间继电器,用这个继电器做你想做的。
不知道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料A开阀投料开始记时。
建议:3分钟可不考虑,关键点在料A量大于人工设定定量值而小于设定总量时-判定已加完料,B可加料,没必要等料A到后再加料。
咱不懂不代表别人不懂。

也就是说皮带B的加料口与皮带A的来料要达到一定的比例。皮带B从头到尾需要3分钟的时间。
到底怎么做的?我烦死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过程是A连续称量与B连续兑料,你可否设定1个比较值,如50KG(不影响兑掺精度为主),当实时量超过50KG时,3分钟开始计时,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H:
100ms一个数据,3分钟也就是10*60*3(1800)个数据。不多,很容易解决。
  • 下载积分:+3(chenpingyg) 热心助人,再详细一点好 ..

网友I:
    你不用100MS一个数据,那样控制不准确的,重要的是你的A线放满料的时间是多少?是恒定的时间吗?比如你的A线放满料的时间的3分钟,那么你可以在这3分钟里把数据分为180等份,也就是说你每1秒才测量它一个值,然后你可以把这180个数据存起来,到了B线直接调用B线的阀来加料,这样不就可以了吗?如果你要求精度再高一点的话,你可以0.5秒测量一次A线,也就是说你的数据是360个了,如果你还要求精度再高,如此类推。明白吗?

网友I: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工艺要求程度,如果工艺要求低的话,你的A线周期采样时间可以尽量放长点,然后把A线的曲线存起来,到了B线直接输出给阀就OK了,不行的话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0ms一个数据,3分钟也就是10*60*3(1800)个数据。不多,很容易解决。

    高手,能不能说详细一点?
    估计这10分是你的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不用100MS一个数据,那样控制不准确的,重要的是你的A线放满料的时间是多少?是恒定的时间吗?比如你的A线放满料的时间的3分钟,那么你可以在这3分钟里把数据分为180等份,也就是说你每1秒才测量它一个值,然后你可以把这180个数据存起来,到了B线直接调用B线的阀来加料,这样不就可以了吗?如果你要求精度再高一点的话,你可以0.5秒测量一次A线,也就是说你的数据是360个了,如果你还要求精度再高,如此类推。明白吗?

    怎么存?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H:
    用间接寻址功能循环存取

网友J:
    为什么一定要时间来控制呢,其实这样并不很好

楼主:
    为什么就没人回答?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配料控制系统就大的方面来说,仍可归纳成逻辑量系统(虽然含有模拟量成份)。

    既然是逻辑量系统,那先后顺序是很明确的,还有什么搞不定?

楼主:
    根本就不是逻辑量。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K:
    大致思路就是设置三分钟内需要采集的储存的数据寄存器,当皮带A开始运行时,计时开始,每100ms储存一个数据到寄存器,当到达皮带B时(就是计时到),可能已储存了很多数据(假若100个),那么,停止计时,这时B处的阀加料的量就去读取1号寄存器,前面读取的就计入101号,随后就清掉1号的,前面A读取的就进入循环到1号,B处执行2号的储存的量。
    这个延时,只是在初次运行时执行。
    当到达B处时,就进入100ms的周期读取和执行了,数据寄存器是循环读取-执行-擦除。。。。

    不知这样的处理思路是否能对楼主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