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10-07-18):
我的PLC和触摸屏通行时只能通信一次,就是说一个程序(简单的启动停止)刚上电时可以启动和停止一次,以后就不可以了(就是按触摸屏上面的按钮时PLC就没反应了),断开电源后从上电后又可以启动一次,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了。PLC是三菱FX系列的,触摸屏是维纶MT6056I系列的,

网友A:
建议把程序贴出来,让他人帮你看吧。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谢了,问题解决了,是按钮属性的问题,就开关类型的问题,不过又出现了新问题了,就是在触摸屏输入的数据和在PLC上监视的数据不一样的呀,比如在触摸屏上输入100,但通过PLC监视上面看到可能是80,有点晕!!!!!!!!!!!!

网友B:
PLC中显示的为10进制数,可能你使用的TOCH PANEL见面上的数字显示开关设置的进制的问题,所以不一致

网友C:
同意3楼的观点, 请检查一下是不是把十六进制和十进制搞混了, 再要不就是存储区地址不对

楼主:
谢了!谢谢大家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