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软件如何在WIN7上安装

楼主(2010-07-18):
求助三菱软件如何在WIN7上安装

网友A:
我只是执行了安装包内的Setup。

网友B:
我只是执行了安装包内的Setup。
饿米豆腐

网友C:
最好是安装xp的系统吧

网友D:
gx developer 在win7 32bit 没问题, 不过64bit不行

网友E:
直接上三菱網站DOWLOAD Sw8d5c-gppw-e-91v

网友F:
支持WIN7 三菱 GX Developer 8.91 (英文版) 直接可以使用,不用安装
下载点此: 支持WIN7 三菱 GX Developer 8.91.rar (45 K) 下载次数:11

网友G:
简单啊,win7可以安装XP虚拟机,在虚拟机里安装就行了

网友H:
安装方法同xp,我现在就用win7的32操作系统。软件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I:
我的也是WIN764位的,不知WIN732位的可以吗

网友J:
亲测过,没有差异(32BITS)

网友K:
直接找到可实现文件,SETUP 就可以啦

网友L:
安装正常,仿真亦可……
创造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