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plc控制两台伺服做同步运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7-18):
我用plc控制两台伺服做同步运动,用三菱fx1n plc,我用plc控制两条高速输出指令PLSY同时动作,在整个程序中用到啦3次PLSY指令,每次一对,每次两台电机的方向相反,同时从Y0和Y1输出脉冲,当设备按照整个程序运行一个循环后,有时再启动设备时,无动作,监控到PLSY不执行,但输入条件满足,用2N的没出现这种情况,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把问题再说详细点。。。

网友B:
发个2N的程序给我看看.........

楼主:
谢谢,我于第二天把问题解决啦,在程序中把DPLSY换成了一对DPLSV指令,程序就好啦,实现啦同步双驱动。

网友C(2011-04-15):
DPLSY在运行中频率不能变更,DPLSV可以运行中变更频率。谢谢你给我们提了个醒。

网友D:
